[求助] 如何取消virtuoso里面VDD!、VSS!的全局性

楼主(2023-08-01):
RT。

生成的数字模块电源名称默认是VDD!、VSS!,但是我不想让它全局。但是VDD!不能直接连VDD,因为VDD!是全局的会报错。
能不能取消VDD!、VSS!的全局性?

网友:
你是说跑验证的时候的报错吗?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下

网友:
将版图上的VDD! GND! 改成 EVDD EGND 然后将电路上的power赋值到 EVDD EGND,这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YES
LVS Globals Are Ports NO

网友:
可以通过netset定义成非全局

网友(2025-03-28):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有解决办法了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