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调节metal 线宽和via个数的skill脚本(virtuoso)

楼主(2023-08-01):
以前有个大佬给过一个脚本。

只需要在ciw里

loadi   "你的路径/toggle_obj.ile"  "kpigfei"

可以用  主键盘的 + - 按键 来控制 path 增宽和 收窄。
同时 + 和 - , shift +  shift-  同时兼容对via的加加减减。
也支持在group里面操作。
如果cell 没有权限,还会提示。

注意:

PathSeg 不起作用
PathSeg 和path 算法不一样

调节线宽和via个数

楼主:
不支持小键盘的 + 和 -

网友A:
是否可以不加密,方便改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不加密,方便改快捷键

别人给我的。 我不会解密。。。

网友A:
效果是线和孔同时增加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是线和孔同时增加减少?

孔 纵向或者横向 +1

线宽应该是 0.01

楼主:
主要这个支持在group里操作。其他很多脚本都不支持在group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是线和孔同时增加减少?

我觉得放在 + 和 - 的快捷键 其实挺好的。直观。同时也不容易误操作

楼主:
如果Load 有问题,可以回复我

网友B:
这个用什么方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什么方式打开?

只需要在virtuoso 的ciw里

loadi   "你的路径/toggle_obj.ile"  "kpigfei"

网友C:
我用W画线,画出来的是PathSeg,好像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W画线,画出来的是PathSeg,好像不起作用

PathSeg 的确不起作用

PathSeg 和path 算法不一样

PathSeg 路径很多地方是断开的。

你可以把 p 快捷键 改成 createpath

网友D:
无法打开 显示文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打开 显示文件损坏..

贴图给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需要在virtuoso 的ciw里

loadi   "你的路径/toggle_obj.ile"  "kpigfei"

你发的那个文件都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那个文件都不能打开

什么叫不能打开
你用什么东西打开

先解压缩,然后把.ile文件 放到linux里,然后
在ciw 里
loadi   "你的路径/toggle_obj.ile"  "kpigfei"

然后用+ —  快捷键就可以实现对  path/via 的增宽/多 或者 收窄/减少

哪里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不能打开

得先打开,然后再把里面的skill代码复制进Linux系统啊。但是那个文件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叫不能打开
你用什么东西打开

或者说.ile文件怎么放到linux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说.ile文件怎么放到linux里面去?

你是自己虚拟机,还是公司

如果是自己虚拟机,可以用ftp 软件,可以用共享文件夹
如果你是公司的话,让你们IT 把这个 文件放进linux 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虚拟机,还是公司

算了吧,就是不想找IT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耐心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吧,就是不想找IT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耐心的回复

很遗憾

网友E(2023-09-01):
下载失败是因为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失败是因为啥啊?

不懂为啥会下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失败是因为啥啊?

后来下载了吗

网友F(2024-01-09):
大佬这个路径指的是怎么的路径?工作目录路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这个路径指的是怎么的路径?工作目录路径嘛?

不是,就是你这个脚本存放的路径 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你这个脚本存放的路径 即可。

嗯嗯,感谢大佬

网友:
謝謝,ˋ有點可惜被加密了~

网友G:
这快捷键不容易冲突,好用

楼主(2024-02-28):
引用 网友G:
这快捷键不容易冲突,好用

是的,而且 +- 这个也很直观

网友H(2024-07-30):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不加密,方便改快捷键

(procedure((TMYpathadderrinf)
        hiDisplayAppDBox(?name
            gensym('GridlogBox) ?dboxBanner "Check Your Selection" ?dboxText
            patherr ?dialogType hicWarningDialog ?dialogStyle
            'modal
            ?buttonLayout
            'Close
        )
    )
)(procedure((TMCpathwidthtoggleminus)
        (TMCREADONLY)
        let((cv geseltype pthresul pthsegresul selgroupID
                newpath
            )
            geSelObjectsPartiallySelected()
            (cv = geGetEditCellView())
            if((ref == nil) then
                sprintf(patherr "No object is selected.")
                (TMYpathadderrinf) else
                (geseltype = (ref~>objType))
                (pthresul = setof(xx geseltype
                        (xx != "path")
                    ))
                if((pthresul == nil) then
                    cond(((car(geseltype) == "path")
                            let((pthlaynmlst pthpurposelst pthpointslst pthwidthlst pthnetnmlst
                                    pthpointslst pthlaynmlst newpath pthwidthlst x
                                    y z a
                                )
                                (pthlaynmlst = (ref~>layerName))
                                (pthpurposelst = (ref~>purpose))
                                (pthpointslst = (ref~>points))
                                (pthwidthlst = (ref~>width))
                                (pthnetnmlst = ((ref~>net)~>name))
                                (selgroupID = leGetEditFigGroup((getCurrentWindow)))
                                foreach((x y z a) pthpointslst pthlaynmlst ref pthwidthlst
                                    (newpath = dbCreatePath(cv
                                            list(y
                                                car(pthpurposelst)
                                            )
                                            car(list(x))
                                            (a - 0.01)
                                        ))
                                    geSelectObject(newpath)
                                    dbDeleteObject(z)
                                )
                                if((selgroupID != nil) then
                                    dbAddFigToFigGroup(selgroupID newpath)
                                    geSelectObject(newpath)
                                )
                                printf(" ")
                            )
                        )
                    ) else
                    sprintf(patherr "Warning: Only path could be selected, please check.")
                    (TMYpathadderrinf)
                )
            )
        )
    )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Subtract" "TMCpathwidthtoggleminus()"))(
    procedure((TMYpathadderrinf)
        hiDisplayAppDBox(?name
            gensym('GridlogBox) ?dboxBanner "Check Your Selection" ?dboxText
            patherr ?dialogType hicWarningDialog ?dialogStyle
            'modal
            ?buttonLayout
            'Close
        )
    )
)(procedure((TMCpathwidthtoggleplus)
        (TMCREADONLY)
        let((cv geseltype pthresul pthsegresul selgroupID
                newpath
            )
            geSelObjectsPartiallySelected()
            (cv = geGetEditCellView())
            if((ref == nil) then
                sprintf(patherr "No object is selected.")
                (TMYpathadderrinf) else
                (geseltype = (ref~>objType))
                (pthresul = setof(xx geseltype
                        (xx != "path")
                    ))
                if((pthresul == nil) then
                    cond(((car(geseltype) == "path")
                            let((pthlaynmlst pthpurposelst pthpointslst pthwidthlst pthnetnmlst
                                    pthpointslst pthlaynmlst newpath pthwidthlst x
                                    y z a
                                )
                                (pthlaynmlst = (ref~>layerName))
                                (pthpurposelst = (ref~>purpose))
                                (pthpointslst = (ref~>points))
                                (pthwidthlst = (ref~>width))
                                (pthnetnmlst = ((ref~>net)~>name))
                                (selgroupID = leGetEditFigGroup((getCurrentWindow)))
                                foreach((x y z a) pthpointslst pthlaynmlst ref pthwidthlst
                                    (newpath = dbCreatePath(cv
                                            list(y
                                                car(pthpurposelst)
                                            )
                                            car(list(x))
                                            (a + 0.01)
                                        ))
                                    geSelectObject(newpath)
                                    dbDeleteObject(z)
                                )
                                if((selgroupID != nil) then
                                    dbAddFigToFigGroup(selgroupID newpath)
                                    geSelectObject(newpath)
                                )
                                printf(" ")
                            )
                        )
                    ) else
                    sprintf(patherr "Warning: Only path could be selected, please check.")
                    (TMYpathadderrinf)
                )
            )
        )
    )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Add" "TMCpathwidthtoggleplus()"))(
    procedure((TMCREADONLY)
        let((cv cellname libname n20)
            if(((geGetEditCellView()~>mode) == "r") then
                (cv = geGetWindowCellView())
                (cellname = (cv~>cellName))
                (libname = (cv~>libName))
                sprintf(n20 "\nYou couldn't run this edit command becasue (  cell: %s   lib: %s  ) layout view is currentlly in read mode.\nRun the command agian after openning the cellview in edit mode.\nAny question,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Tomic.\n\n" cellname libname)
                printf(n20)
                hiDisplayAppDBox(?name
                    gensym('trReminderDialogBox) ?dboxBanner "Layout Read Only" ?dboxText
                    n20 ?dialogType hicErrorDialog ?dialogStyle
                    'modal
                    ?buttonLayout
                    'UserDefined ?buttons
                    '("Make Editable" "Close") ?callback
                    '("TMCToggleEditReadMode()" "")
                )
                break()
            )
        )
    )
)(procedure((TMCviaColRows ref deltaRow deltaCol \@optional
            (doVerbose nil) "dnng"
        )
        (TMCREADONLY)
        let((techId mid viaHead viaParams row
                col newVia
                (thefun "TMCviaColRow")
            )
            unless(((ref~>objType) == "stdVia")
                error("%s:ERR00: Please select a standard via\n" thefun)
            )
            when(member((ref~>orient)
                    list("R90" "R270" "MYR90" "MXR90")
                )
                (row = deltaRow)
                (deltaRow = deltaCol)
                (deltaCol = row)
                when(doVerbose
                    info("[%s] Rotated - row=%L ; col=%L\n" thefun deltaRow deltaCol)
                )
            )
            (techId = techGetTechFile((ref~>cellView)))
            (viaHead = (ref~>viaHeader))
            (mid = techFindViaDefByName(techId
                    (viaHead~>viaDefName)
                ))
            (row = max(1
                    (nth(3
                            ((viaHead~>viaDef)~>params)
                        ) + deltaRow)
                ))
            (col = max(1
                    (nth(4
                            ((viaHead~>viaDef)~>params)
                        ) + deltaCol)
                ))
            foreach(par
                (viaHead~>overrideParams)
                case(car(par)
                    ("cutRows"
                        (row = max(1
                                (cadr(par) + deltaRow)
                            ))
                        (viaParams = cons(list("cutRows" row) viaParams))
                        (row = nil)
                    )
                    ("cutColumns"
                        (col = max(1
                                (cadr(par) + deltaCol)
                            ))
                        (viaParams = cons(list("cutColumns" col) viaParams))
                        (col = nil)
                    )
                    (t
                        (viaParams = cons(par viaParams))
                    )
                )
            )
            when(row
                (viaParams = cons(list("cutRows" row) viaParams))
            )
            when(col
                (viaParams = cons(list("cutColumns" col) viaParams))
            )
            (newVia = dbCreateVia((ref~>cellView) mid
                    (ref~>xy)
                    (ref~>orient) viaParams
                ))
            if(dbobjectp(newVia) then
                dbDeleteObject(ref)
                geSelectObject(newVia) else
                error("%s:ERR01: Problem during via creation\n" thefun)
            )
            (selgroupID = leGetEditFigGroup((getCurrentWindow)))
            if((selgroupID == nil) then newVia else
                dbAddFigToFigGroup(selgroupID newVia)
                geSelectObject(newVia)
            )
        )
    )
)(procedure((TMCviaColRow viaList deltaRow deltaCol)
        let(nil
            (viaList = setof(via viaList
                    ((via~>objType) == "stdVia")
                ))
            foreach(via viaList
                (TMCviaColRows via deltaRow deltaCol)
            )
        )
    )
)(procedure((tmc_toggle_obj_minus)
        let((objsel viaone)
            (objsel = geGetSelSet())
            if((objsel == nil) then
                sprintf(patherr "Warning: No object is selected, please check.")
                (TMYpathadderrinf)
                printf("%s\n\n" patherr)
                else
                foreach(Object objsel
                    if((((Object~>objType) == "path") || ((Object~>objType) == "stdVia")) then
                        cond((((Object~>objType) == "path")
                                (ref = list(Object))
                                (TMCpathwidthtoggleminus)
                            )
                            (((Object~>objType) == "stdVia")
                                (viaone = list(Object))
                                (TMCviaColRow viaone 0 -1)
                            )
                        ) else
                        sprintf(patherr "Warning: Only path/via could be selected to toggle width/number, please check.")
                        (TMYpathadderrinf)
                        printf("%s\n\n" patherr)
                        break()
                    )
                )
                printf("\nMinus one number/grid.")
            )
        )
    )
)(hiSetBindKey("Layout" "<Key>-" "tmc_toggle_obj_minus()"))(
    procedure((tmc_toggle_obj_plus)
        let((objsel viaone)
            (objsel = geGetSelSet())
            if((objsel == nil) then
                sprintf(patherr "Warning: No object is selected, please check.")
                (TMYpathadderrinf)
                printf("%s\n\n" patherr)
                else
                foreach(Object objsel
                    if((((Object~>objType) == "path") || ((Object~>objType) == "stdVia")) then
                        cond((((Object~>objType) == "path")
                                (ref = list(Object))
                                (TMCpathwidthtoggleplus)
                            )
                            (((Object~>objType) == "stdVia")
                                (viaone = list(Object))
                                (TMCviaColRow viaone 0 1)
                            )
                        ) else
                        sprintf(patherr "Warning: Only path/via could be selected to toggle width/number, please check.")
                        (TMYpathadderrinf)
                        printf("%s\n\n" patherr)
                        break()
                    )
                )
                printf("\nPlus one number/grid.")
            )
        )
    )
)(hiSetBindKey("Layout" "<Key>=" "tmc_toggle_obj_plus()"))(
    procedure((TMCToggleEditReadMode)
        let((cellnm viewnm libnm lockinfo outinfo)
            if(((geGetEditCellView()~>mode) == "r") then
                (cellnm = (geGetEditCellView()~>cellName))
                (viewnm = (geGetEditCellView()~>viewName))
                (libnm = (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lockinfo = geGetLockInfo(libnm cellnm viewnm))
                if((lockinfo != "(no data on lock available)") then
                    sprintf(outinfo "%s/%s/%s is locked by %s." libnm cellnm viewnm
                        lockinfo
                    )
                    hiDisplayAppDBox(?name
                        gensym('GridlogBox) ?dboxBanner "Layout Locked" ?dboxText
                        outinfo ?dialogType hicWarningDialog ?dialogStyle
                        'modal
                        ?buttonLayout
                        'Close
                    )
                    printf(outinfo)
                )
            )
        )
        case((geGetEditCellView()~>mode)
            ("a"
                geChangeEditMode("r")
            )
            ("r"
                geChangeEditMode("a")
            )
        )
    )
)(hiSetBindKey("Layout" "Super<Key>e" "TMCToggleEditReadMode()"))(
    hiSetBindKey("Layout" "<Key>+" "TMCviaColRow( geGetSelSet()  1  0 )")
)(hiSetBindKey("Layout" "<Key>_" "TMCviaColRow( geGetSelSet() -1  0 )"))

网友(2024-09-04):
引用 网友H:
(procedure((TMYpathadderrinf)
        hiDisplayAppDBox(?name
            gensym('GridlogBox) ?dboxBanner "Chec ...

大佬你是解密出来的吗?我想看看pdk里面pcell怎么写的,这个也可以解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procedure((TMYpathadderrinf)
        hiDisplayAppDBox(?name
            gensym('GridlogBox) ?dboxBanner "Chec ...

load这个有问题

网友(2024-10-22):
哥,我这边下载下来的内容全是乱码。请问是哪一步有问题吗?看不到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procedure((TMYpathadderrinf)
        hiDisplayAppDBox(?name
            gensym('GridlogBox) ?dboxBanner "Chec ...

哥,你这个有些是乱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