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电阻下面绝缘层厚度?

楼主(2023-08-01):
第一次发帖,想问一下poly电阻的结构?是衬底上一层二氧化硅绝缘层,再上面是poly嘛?绝缘层厚度大概是什么量级的呢?

最近在看poly电阻的抗辐射能力相关,既然FDSOI下面的box层能在一定程度上抗辐照,那poly电阻下面的绝缘层如果跟box层一样厚度的话,是不是也又一定能力的抗辐射呢?

求解答~感谢~

网友:
跟FDSOI一样厚应该是做不到的。
目前28nm FDSOI的下方box的厚度一般在25nm左右,相同工艺下的三星的工艺是大概1nm左右 SiO2+High-k,如果做到25nm以上局部的Poly的起伏过大会有良率问题。
没具体切过这个工艺下的电阻,但是根据经验,如果poly电阻下面有绝缘层,其厚度与logic区域的应该是相近的。但是通常来说在bulk结构下面poly电阻下面是STI,没有有源区,STI的厚度跟FDSOI比起来厚的多,所以,性能应该是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