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小小脚本

楼主(2023-08-01):
分享一个小小脚本

改变path的width为不同个数孔的宽度

楼主:
通过脚本改变path的width等于不同孔个数的宽度,方便打孔,如果画线的尺寸不是孔的宽度,则线的宽度会变为最接近孔个数的宽度

网友:
继续努力

楼主:
刚入门,帮一个坛友写的,就发出来了

网友:
什么场景用

网友:
佬,我看好你奥里给

网友:
好,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网友A(2023-09-07):
大佬,加载的时候显示WARNING,加载无效,是什么原因呢?
load "pathwidth.il"
*WARNING* No application registered for prefix layout.
*WARNING* No application registered for prefix layout.
function changeMetalWidth2 redefined
function changeMetalWidth1 redefined

网友B:
不同项目孔的宽度不一样,需要调整哪些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加载的时候显示WARNING,加载无效,是什么原因呢?
load "pathwidth.il"
*WARNING* No application r ...

你这个不显示成功了嘛不能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项目孔的宽度不一样,需要调整哪些数值

里边的0.11 0.12 0.16 0.2 0.3 分别是1个孔,2个孔,3个孔,4个孔的宽度,把这几个参数修改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显示成功了嘛不能运行吗?

不能运行,设置的快捷键还是原来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运行,设置的快捷键还是原来的功能。

那就是设置成功吧,看看ciw窗口的指令

网友(2024-03-05):
挺好,我之前也想过这个要写这样的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skill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