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用华虹90nm 的BCD工艺,发现最小栅长是120nm,那它指的90nm是什么的宽度?

楼主(2023-08-01):
如标题

网友A:
可能是等比例缩小? 我做28的, gate最小30

网友B:
一般是DRC规定的最小poly宽度吧,虽然不可以用这个最小宽度做管子,但是可以用来连线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接触孔的宽度。这个数字不一定代表poly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等比例缩小? 我做28的, gate最小30

有可能是,但是没有找到这个“系数”之前的工艺都是0.9,我这个都是0.7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DRC规定的最小poly宽度吧,虽然不可以用这个最小宽度做管子,但是可以用来连线 ...

poly的最小宽度也是120的,可能是在加工的时候有个放大缩小的系数,等着HH技术人员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接触孔的宽度。这个数字不一定代表poly的宽度。

有可能,感谢你的回复,DRC文件里有个最小space是90nm的

网友D:
金属线间距最小90nm, 这套所谓90nm BCD是专业忽悠外行,捧领导马屁的. 其实和他家的350BCD 差距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线间距最小90nm, 这套所谓90nm BCD是专业忽悠外行,捧领导马屁的. 其实和他家的350BCD 差距不大. ...

刺激,果然是大家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