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采样锁相环采样电压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3-08-01):
300资产

大佬们,最近做了一个亚采样锁相环,VCO输出的两相完全相反的时钟,接了两个完全相同的BUFFER,一个信号直接接回了SSPD进行采样,另一个信号是既输出到了分频器,又接回了SSPD,但是这样一做,就导致SSPD采样出来的电压,有些不太一样,两个信号就不是完全反相的了,锁定之后,两个采样的信号就会差个20mv左右,就导致最后控制电压的纹波有个3mv左右,我觉得是负载不一样的问题导致的,不知道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如何解决的呢?
绿色的那个采样电压就是接了分频器的那个信号采出来的电压,放大看其实他的整体摆幅也会略小于黄色的那个采样电压

这张图是第一个BUFFER之后的VCO的输出,感觉相位是完全相反的,没啥问题

第二级BUFFER之后的输出,红色的这个是接了分频器的信号,这个时候,相位就变了

最后锁定,纹波有个3mv

网友A:
problem in DC blocking caps? slightly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lead to DC blocking caps offset voltage and cross-point offset. are you using pseudo-differential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blem in DC blocking caps? slightly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lead to DC blocking caps offset v ...

没用伪差分,我用的第二级buffer就是几个反相器串联组成的,两路信号用的一模一样,您说的这个DC blocking caps,我也不是很懂,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或者参考文献之类的

网友:
https://arxiv.org/ftp/arxiv/papers/2009/2009.07130.pdf
Figure5 cml buffer or 6 for inverters chain

网友B:
应该是SSCP的电流失配引起的,两个同样的采样电压下,SSCP的充/放电流是不一样的,锁定后,就会使得采样电压之间存在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SSCP的电流失配引起的,两个同样的采样电压下,SSCP的充/放电流是不一样的,锁定后,就会使得采样电 ...

SSCP失配

SSCP失配
我感觉失配也不是很大呀,我把锁定电压控制在0.6V左右,看图上失配,大概只有100nA左右,0.2%左右吧

网友C(2024-01-15):
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有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有解决吗

想了想就是负载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换了多相输出,两路专门接到了SSPD上,第三路接这个分频器的反馈路径,这样的话采样信号确实就反相了,纹波变小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想就是负载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换了多相输出,两路专门接到了SSPD上,第三路接这个分频器的反馈路径,这 ...

嗯嗯,感谢楼主回复,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