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第一个参数不是geGetSelSet()出来的结果吗?那是那种啊?有点迷

楼主(2023-08-01):
(图片)

网友:
geGetSelSet()所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包含obj的list。你只选一个obj的时候可能会以为得到的结果是obj,其实是(obj);选多个obj的时候就很容易看清楚了,得到的结果像这样:(obj1 obj2 obj3 ...),如果你要对每个obj进行操作,这时候最常用的就是用foreach()进行遍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