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为什么一定要建模呢?

楼主(2023-08-01):
1、如题,想请教dcdc电路例如峰值电流模buck电路,为何要用simplis或者matlab的simulink预先建模呢?
2、建模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了验证L和C的取值以及占空比D的取值是否正确吗?还是为了看环路的bode图呢?)
3、建模为什么不能直接在virtuoso中实现呢?
4、峰值电流模buck电路的SR锁存器的S端接在OSC的输出方波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占空比很窄的方波呢?

网友(2025-03-31):
顶顶,我也有相同问题

网友:
过了那么久了答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
dcdc转换器建模的意义应该是在系统行为级(system behavial level)仿真、验证和优化整个转换器的性能,当然包括验证L和C的取值、瞬态响应、各个组成模块的主要性能参数,稳定性等等。试想,如果不建模的话,直接晶体管级设计和仿真,我们怎么才能准确知道各个模块的性能要求是怎样的?假如整个dcdc转换器都用晶体管搭好了,假如环路不是很稳定,那我们怎么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