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DCDC电路需要预先建模?

楼主(2023-08-01):
1、如题,想请教dcdc电路例如峰值电流模buck电路,为何要用simplis或者matlab的simulink预先建模呢?
2、建模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了验证L和C的取值以及占空比D的取值是否正确吗?还是为了看环路的bode图呢?)
3、建模为什么不能直接在virtuoso中实现呢?
4、峰值电流模buck电路的SR锁存器的S端接在OSC的输出方波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占空比很窄的方波呢?

网友:
仅供参考:
1. 一般simplis或者matlab是用来验证DCDC的控制方案的可行性,其不需要对每个电路有细节的实现,尤其是控制部分;
2. 这里所说的建模是指simplis仿真?还是指推导出系统传递函数?如果是仿真一般是验证控制方案;如果是推到传递函数则一般是希望设计的闭环控制参数有很好的鲁棒性(一般很少推传递函数)
3. 在virtuoso下搭建整个仿真电路应该比较麻烦吧,相比simplis而言;
4. 这个不清楚了。。。

网友A:
S端窄一点,为了满足RS触发器的真值表;比较器翻转的时候,正常触发PWM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端窄一点,为了满足RS触发器的真值表;比较器翻转的时候,正常触发PWM调制 ...

仅供参考:
1. 一般simplis或者matlab是用来验证DCDC的控制方案的可行性,其不需要对每个电路有细节的实现,尤其是控制部分;
2. 这里所说的建模是指simplis仿真?还是指推导出系统传递函数?如果是仿真一般是验证控制方案;如果是推到传递函数则一般是希望设计的闭环控制参数有很好的鲁棒性(一般很少推传递函数)
3. 在virtuoso下搭建整个仿真电路应该比较麻烦吧,相比simplis而言;
4.S端窄一点,为了满足RS触发器的真值表;比较器翻转的时候,正常触发PWM调制

感谢大佬回复!想再请问一下:

1、控制方案的可行性具体怎么仿真或者分析呢?
2、S端窄一点是为了减小S和R同时为高的不定态出现的可能性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