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比较器仿真问题

楼主(2023-08-01):
各位大佬好,最近小弟在搭SAR ADC 比较器,我每级放大器单独仿真增益都很正常,我在进行整体仿真时,只有第一级的增益是正常的,第二第三级的数据都很差,但是看变化趋势好像又是正常的,有大佬知道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A:
没看懂。“数据都很差,但是看变化趋势好像又是正常的”具体是什么意思?第二级、第三级比较器,直流点是否正常?

网友B:
比较器你第二级的输出不是高就是低,那么mos必然进入线性区 增益小是正常的啊

网友C:
比较器逐级放大,后两级的输出可能饱和了,增益下降也合理。
后两级高频时增益再次下降,可能是带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数据都很差,但是看变化趋势好像又是正常的”具体是什么意思?第二级、第三级比较器,直流点是否 ...

您好,我的第二、三级低频时增益是负数,而且增益都比第一级低,按理来说,增益是叠加的,这个是我去掉级间电容的仿真结果,是级间电容太大了导致交流信号过不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逐级放大,后两级的输出可能饱和了,增益下降也合理。
后两级高频时增益再次下降,可能是带宽不够。 ...

您好,这是我去掉级间电容的结果,看起来很正常呀,为啥加上电容之后就变很低了呢,而且第二级第三级的增益不应该是叠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你第二级的输出不是高就是低,那么mos必然进入线性区 增益小是正常的啊 ...

我去掉级间电容是正常的呀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D(2023-09-04):
引用 楼主:
我去掉级间电容是正常的呀这是什么情况呀?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级间加电容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级间加电容是为什么呢?

为了消除输出失调

网友(2023-11-07):
请问楼主,这个增益是怎么仿的,能指导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