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多电源域电路为什么采用DNW管子?

楼主(2023-08-01):
为什么在多电源域的情况下会采用deep N-well管呢?

我理解的是对于做在deep-N-well里的管子,它的衬底可以接任意电位,比如N管的SB可以短接来消除body effect。

楼主:
如果在schematic图上调用了一个DNW管,但我没有让其Bulk端接到源极上,这样在layout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管子就相当于普通的MOS管呢?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感觉DNW管的用途就是为了其衬底可以接任意电位

网友:
可以防止latch up

网友A:
你自己不是解释了吗,多电源的情况下 你没有DNW 你怎么设计呢,B端不可能都接一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是解释了吗,多电源的情况下 你没有DNW 你怎么设计呢,B端不可能都接一起的啊 ...

因为P管的B端都会接到VDD,而在有多个VDD的情况下所以要用到DNW?但是P管不都做在N-well上,P管都有独立的N-well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P管的B端都会接到VDD,而在有多个VDD的情况下所以要用到DNW?

是的啊,比如 1.5V管子 你P管B端最高接1.5V  7V管 你B端接7V ,没有DNW 连不起来啊
上面那句话错了 不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比如 1.5V管子 你P管B端最高接1.5V  7V管 你B端接7V ,没有DNW 连不起来啊 ...

网友B:
不一定限制在多电源域吧,很多电路都用DNW,就是为了让NMOS的bulk接任意电位,同时防止衬底的噪声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P管不是做在n-well上,P管都有独立的n-well啊,为什么还要加DNW

额 是的
DNW对 latch up有用
再某些高压工艺下也有用
如果你只是 0~1.5V  0~5V 两个电源的话,没有负压的话  没有DNW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限制在多电源域吧,很多电路都用DNW,就是为了让NMOS的bulk接任意电位,同时防止衬底的噪声串扰 ...

N-well和Deep N-well都接高电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比如 1.5V管子 你P管B端最高接1.5V  7V管 你B端接7V ,没有DNW 连不起来啊 ...

你这个是不是说的有点问题?PMOS的阱是NWELL。 NWELL本来就可以做成独立的,不管是DNW工艺还是LOGIC工艺。DNW更多是为了隔离,有更好的性能,因为这样NMOS BULK也可以随便接,因为DNW工艺不只有一个大PSUB,有DNW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说的有点问题?PMOS的阱是NWELL。 NWELL本来就可以做成独立的,不管是DNW工艺还是LOGIC工艺 ...

是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well和Deep N-well都接高电平吗

嗯,一般是这样的,NMOS的DNW和PMOS的N-well都接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