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供电转低压

楼主(2023-08-01):
芯片电源输入是20V高压,但我电路里面的MOS器件gs耐压是5V,如何处理这个高压变成低压,让低压给电路供电,主要是要做一个por和BG电路。

网友:
use resistive divider down to 5 volts, not effective but simple solution))))
resistors have much higher breakdown voltage.

网友A:
工艺支持齐纳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支持齐纳管吗/

支持的

网友:
用齐纳钳住20V N管的gate, 就可以产生一个比齐纳击穿电压低一个Vth的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