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命令解析

楼主(2023-08-01):
clock_opt跑完后时序还有一点不收敛,这个时候还能用什么命令或者方法收敛时序啊

网友:
得分析原因

楼主:
就比如还有一点点set_up或者hold violation没修干净,还可以用什么命令来优化呢

楼主:
比如icc当中的psynopt,ICC2之前版本的refine_opt等,2021版本的ICC2在clock_opt -final_opto之后就不能进行refine_op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icc当中的psynopt,ICC2之前版本的refine_opt等,2021版本的ICC2在clock_opt -final_opto之后就不能 ...

我用innovus的,里面有incr_opt的命令,可以继续进行一轮优化,icc2我猜也有类似的命令

网友A:
违例多大?route_opt之后的结果怎么样,是什么原因引起的?eco能不能修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违例多大?route_opt之后的结果怎么样,是什么原因引起的?eco能不能修掉?

违例较小,大概零点几的set up与hold的违例,route_opt是可以修掉的。但是我只想想问有没有clock_opt后微调时序的命令,就像ICC里面psynopt这种命令功能类似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