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关键字所在的行和上一行合并在一起

楼主(2023-08-01):
如图所示

网友:
  1. perl -ne '$s.=$_;END{print$s=~s/\s*\n\+\s*/ /gr}'  netlist.cdl > netlist_new.cdl

楼主:
哥,运行后报错了

网友:
sed -i ":a;N;s/\n+/ /;ta" netlist.cd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运行后报错了

可能你的系统版本比较老,估计是6.x的版本,内置perl版本低于5.14,不支持正则表达式的r操作符。

可以改成下面这样:

  1. perl -ne '$s.=$_;END{$s=~s/\s*\n\+\s*/ /g;print$s}'  netlist.cdl > netlist_new.cdl

网友(2025-03-31):
VIM中用:%s/\n+/ /g就行
linux里用:sed -i ":a:N:s/\n+/ /g;ba" file.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