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eq中可以调用base_test定义的function吗

楼主(2023-08-01):
想在vseq中调用某个函数,这个函数定义在base_test中,vseq中可以在调用base_test的function吗

网友:
不建议这么做,virtual sequence是object级别的,test是component级别的,建议把需要的信息通过在test可以看到的vitrual sequencer传给virtual sequence,

网友:
你的vseq有p_sequencer吧,p_sequencer是component,可以通过get_parent()获得其父结点component,按照此法最终可以实现调用base_test的function

网友A:
uvm_root top = uvm_root::get();
uvm_root.find("uvm_test_top")就可以得到base test的handle,然后cast成base test的type,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root top = uvm_root::get();
uvm_root.find("uvm_test_top")就可以得到base test的handle,然后cas ...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