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快捷键执行完,怎么让鼠标不恢复原样

楼主(2023-08-01):
比方说S这个快捷键,我使用完一次之后,鼠标仍然处于S的状态,有些脚本快捷键使用完之后,鼠标就恢复原样了,这是什么函数控制的呢

楼主:
求助大佬们

网友A:
给这个动作加个循环 再加个控制判断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这个动作加个循环 再加个控制判断就完事了

老弟,写出来。

网友B:
这是enterfuncyiomn的特性,等待需要自己执行下一步或者主动取消;我明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enterfuncyiomn的特性,等待需要自己执行下一步或者主动取消;我明天看看 ...

明天给我仔细讲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enterfuncyiomn的特性,等待需要自己执行下一步或者主动取消;我明天看看 ...

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
enterFunction是执行一个程序,过程需要手动再去选点选box等来得到这些信息给程序继续执行,否则就需要esc 取消;你说是以及执行完了还要继续重复感觉像是要把editor options里的repeat command勾选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你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