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xport CDL如何设置抽取出来的仿真电阻res器件两端的net short

楼主(2023-08-01):
我只清楚过LVS验证时,将仿真电阻res认成short的两种方法:

①修改LVS rule ,或者加一句话 LVS FILTER
②修改电路内相关期间为ignore

目前的需求和问题是,不经过LVS rule,只在进行Export CDL时,就将res仿真电阻两端short起来,两端的net写成同一根
尝试了ignore不能实现,ignore仅能实现过滤掉res,res两端的bet信息,仍旧不是同一根net

网友:
将我文件内的内容放到home目录下的.simrc文件中,要是你home目录没有这个文件可以把这个文件直接重命名为.simrc即可解决你的问题。

52 Bytes, 下载次数: 2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修改cdl,CONNECT电阻两端的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cdl,CONNECT电阻两端的signal

感谢回复,这是个方法,但是纯人工,太费力气,而且我不只在一层hire里面使用了一处,就是很多次及结构中都有,有很多处,想找到一个用脚本或者指令一键操作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cdl,CONNECT电阻两端的signal

另外,请问一下,您说的这个 CONNECT电阻两端的signal 是可以在cdl中加一句话之后,解决所有的res两端连接吗?

楼主:
之前网友给的图片,这个方法,不加ignore只加short那句 可以解决底层的问题,但是缺点是需要一层一层去修改电路,是否有更科学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感谢大佬,方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