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8:1的三极管大家通常咋个匹配!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23-08-02):
(图片)

网友:
一个放中间,18个围起来

网友:
问下电路改成8:1可以不

网友A:
一个放中间,先放八个在周围,最外圈放十个,再加六个dummy。或者问下电路可不可以改成20:1,这样外圈加4个dummy,更均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放中间,先放八个在周围,最外圈放十个,再加六个dummy。或者问下电路可不可以改成20:1,这样外圈加4 ...

这样围起来是25个,需要加4个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围起来是25个,需要加4个dummy

自己画一下就知道了,最外圈放满的话要放16个,中间一圈放了8个了,全加起来是24个,你的是18个,多出来的6个换成dummy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个排列方法,不确定行不行:4 4 3 4 4   刚好19 个,那一个放最中间。可能会存在失配但不用增加dummy,看你怎么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个排列方法,不确定行不行:4 4 3 4 4   刚好19 个,那一个放最中间。可能会存在失配但 ...

不合适吧,19个放一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合适吧,19个放一排

不好意思,可能表述有点问题,是放5排
      AAAA
      AAAA
      A B A
      AAAA
      AAAA

因为之前1:10这样放过,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2023-09-27):
1:24呗,匹配性还是更重要吧
AAAAA
AAAAA
AABAA
AAAAA
AA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