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分别共模反馈,为啥第二级的稳定性一直不行,求助!

楼主(2023-08-02):
(图片)

网友A:
第二级的stb插得位置不对吧 你用的单端的探针,这个应该是第二级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吧,如果查第二级差分环路的 应该是放在VOP/VPN 用cmdprob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的stb插得位置不对吧 你用的单端的探针,这个应该是第二级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吧,如果查第二级差分 ...

我换成cmdprobe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