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报的错是对应的几条线,一个说我版图没有这个线,一个说我原理图没有

楼主(2023-08-02):
这种错要怎么改啊?有没有大佬,我认真看了他说的这几条线,我没连错

网友:
先看下erc错误,是不是电源没接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多了层次什么的,instance有错大概率是少层次或者多层次

网友:
子模块电源地没接吧

网友:
先把instance错误解决

网友:
这种一版把其他改掉就好了,从好改的改起走。不如版图有的,电路没有的线

网友:
这种错一般把其它错改掉后,这个也会没有的,先改好改的,你这个上面有多的错,下面肯定有对应少的,有可能是电源地多接了

网友(2024-03-29):
多接少接的问题,先检查电源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