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 spectre报错

楼主(2023-08-02):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simVerilogflattenBuses
这个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类似报*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simverilog simulator amssimulator的错误,通常重启virtuoso就好了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A:
类似报*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simverilog simulator amssimulator的错误,通常重启virtuoso就好了 ...

还真是这样!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A:
类似报*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simverilog simulator amssimulator的错误,通常重启virtuoso就好了 ...

还真的是....我还研究了半天

网友(2025-12-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还真是重启就行了  还搞了半天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