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etx12时,提示如下ERROR,咋解决

楼主(2023-08-02):
Service method 'public abstract com.opentext.connectivity.etx.core.model.LaunchResult com.opentext.connectivity.uicommon.client.RPCCommonService.startXSessionFromXAppProfileId(com.opentext.connectivity.etx.core.model.ETXID,com.opentext.connectivity.etx.core.model.ETXID,com.opentext.connectivity.etx.core.model.ETXID,java.lang.String) throws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com.opentext.connectivity.uicommon.shared.RpcControlException' threw an unexpected exception: java.lang.ClassCastException: class java.lang.String cannot be cast to class java.lang.Exception (java.lang.String and java.lang.Exception are in module java.base of loader 'bootstrap')

网友:
但凡有人回复这个答案,都可能律师函警告,包括楼主也有可能!~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别用了。开源的
用用也可以

楼主:
好吧,只能放弃了。

网友(2025-01-09):
用OpenJDK11,不要用默认自带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