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曲线扫描,os没有任何参数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02):
添加.scs文件(save NM0:all)到Definition Files里面了,还是没有

网友A:
是不是没选上,我记得选不上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选上,我记得选不上啥都没有

选上了,先在计算器里点的os,再去原理图点管子,No OS parameters are available for NM0. OS list显示none

网友A:
你把你的testbench和ADEL或者ADEXL截个图看一下,我刚刚重新搭了一个pmos的,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testbench和ADEL或者ADEXL截个图看一下,我刚刚重新搭了一个pmos的,没有任何问题 ...

我已经解决了,应该是工艺库的问题,我选op手动在计算器把op改成os就行了

网友B(2024-02-28):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应该是工艺库的问题,我选op手动在计算器把op改成os就行了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op怎么在计算器里面手动该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op怎么在计算器里面手动该os

把p删掉输入s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一开始也是自己写.scs文件不行,换成用calculator,但是OS直接是none,OP可以选但只有几个主要参数,self_gain,gmoverid这些都没,自己改也只能操作OP有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一开始也是自己写.scs文件不行,换成用calculator,但是OS直接是none,OP可以选但只有几个 ...

用计算器自己写selfgain和gm/id的公式

网友(2024-07-16):
引用 楼主:
用计算器自己写selfgain和gm/id的公式

哥,能给个具体的写法吗

网友D:
哥,我也是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我也是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用op提参数,在计算器中手动把op改成os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一开始也是自己写.scs文件不行,换成用calculator,但是OS直接是none,OP可以选但只有几个 ...

同样的情况,直接OS显示none,用OP显示的参数也有限,在计算器里把OP改成OS也不能输出结果

网友(2025-02-26):
先仿真一下,然后再试试

网友(2025-08-04):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应该是工艺库的问题,我选op手动在计算器把op改成os就行了
...

nice 谢谢分享,困惑我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