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Custom Compiler教程

楼主(2023-08-02):
求Custom Compiler教程,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
软件安装路径里有个docs目录里面有官方教程文档

网友A(2024-03-06):
哥 你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 你找到了吗

大致跟virtuoso 相同,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只是刚开始不习惯,习惯了就好,我现在反而不习惯用virtuoso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跟virtuoso 相同,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只是刚开始不习惯,习惯了就好,我现在反而不习惯用virtuoso
...

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4-09-27):
老哥,这就是那个连线神器吗

网友:
有custom compiler 相关问题,都可以前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