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

楼主(2023-08-02):
我采用UVM实战上面的例子,应该是makefile不对,但无法发现问题。makefile如下

网友A:
找不到uvm_home吧,你的环境变量设置了uvm_home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uvm_home吧,你的环境变量设置了uvm_home没有

makefile就如上图所示,好像确实没有,那应该怎么添加呢?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A:
你echo一下UVM_HOME看看这个变量有没有,没有的话需要你在当前terminal里面setenv UVM_HOME XX/XXX/XXX 来指定下uvm库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echo一下UVM_HOME看看这个变量有没有,没有的话需要你在当前terminal里面setenv UVM_HOME XX/XXX/XXX 来 ...

echo UVM_HOME  不是打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echo一下UVM_HOME看看这个变量有没有,没有的话需要你在当前terminal里面setenv UVM_HOME XX/XXX/XXX 来 ...

我在makefile里+incdir去指定需要include的文件的目录,但还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B:
vcs编译时 uvm源文件也要参与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echo一下UVM_HOME看看这个变量有没有,没有的话需要你在当前terminal里面setenv UVM_HOME XX/XXX/XXX 来 ...

makefile里有-ntb_opts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s编译时 uvm源文件也要参与编译

可是我之前的工程 没有这个都ok

网友A:
你这个-ntb_opts不是没有加uvm的版本么,要加上,然后你的编译选项也加个-uvm吧,这个问题很明显是没找到uvm的库,就看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ntb_opts不是没有加uvm的版本么,要加上,然后你的编译选项也加个-uvm吧,这个问题很明显是没找到uv ...

按照你说的 在comp加了 -uvm,之前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报了这错,不太明白,之前跑相同的代码 都不会报这个错

网友A:
你的makefile 里面 run这个操作有coverage这个命令,但是你makefile里面并没有这个命令,要把run里面的的coverage删掉才行,或者你自己写个覆盖率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kefile 里面 run这个操作有coverage这个命令,但是你makefile里面并没有这个命令,要把run里面的的co ...

那为什么相同的代码 相同的makefile 另一个就能跑,好玄学

网友:
一个能跑 一个不能跑 那可能是环境变量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