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BIT SARADC低速

楼主(2023-08-02):
10-BIT SARADC使用冗余位校准还能使用分段结构吗。分段结构与冗余位校准冲突吗

网友:
10bit一般不需要校准

网友A:
电容分段和冗余位可以配合,这是很常见的设计,其次是需不需要用冗余位校准取决于你的SAR的速度,最重要是参考能否完全建立,你如果做低速确实不太需要用冗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分段和冗余位可以配合,这是很常见的设计,其次是需不需要用冗余位校准取决于你的SAR的速度,最重要是 ...

好的前辈 最近我也看了相关的知识。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SARADC中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因为SAR只有一个比较器,其实它的失调是将最终结果整体偏移。请问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在SAR中如何校准,不是IOS和OOS之类的方法,是结果校准。有相关的论文嘛。

网友:
我不理解你所说的结果校准是什么意思。当前一般有两种方案校准OFFSET,一种时对比较器校准,比如你说的IOS/OOS或者转换结束后再比一次。另一种是先测出OFFSET失调,直接在最终结果里面减去这个值,但这样会降低信号摆幅,更好的方法是在电容阵列上注入这个offset值。知网上很多这种学位论文,你可以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