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DR controller的频率

楼主(2023-08-02):
假如 DRAM 支持DDR5 5600Mbps,那么在frequency ratio mode 1:4的情况下,DDR controller 和DDR PHY 频率是不是应该等于 DATA ratio/8 = 700MHz??

楼主:
DDR controller 和DDR PHY的clock同步的吗??data rate 指的是IO的等效频率?不需要考虑位宽的吗?假如DQ 8bit ,不是应该5600Mbps/8吗

网友A:
这个只是给phy的参考时钟,phy里面会用pll产生一个高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给phy的参考时钟,phy里面会用pll产生一个高速时钟

经过PLL产生的高速时钟大概就=dfi clock*4=data rat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