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TOP进行EMIR仿真时,virtuoso无响应怎么办?

楼主(2023-08-02):
如题,目前在进行电路EMIR仿真,电路比较大,每次跑都会无响应,卡死。

正常来说,子模块没问题,顶层应该也没问题,但是还是想验证一下。

此外solver method选择了iterated模块来简化电路,选择的net只有电源线,但是还是会卡死。可能网表太大了?100个G多

各位前辈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拆开跑子模块

楼主:
子模块跑完了,就差顶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子模块跑完了,就差顶层了

正常来说,子模块没问题,顶层应该也没问题。solver method选择了iterated模块来简化电路,但是还是会卡死。可能网表太大了?100个G多

网友A:
搞一台好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台好服务器。

烂服务器咋办啊。。。

网友(2023-11-07):
请问楼主,EMIR仿真中EM Techfile选择什么mode,后面的EM Data File要怎么弄?然后Optional Layermap要不要文件里找出来放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