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基准的温度系数TC呢

楼主(2023-08-02):
如何仿真基准的温度系数TC呢
需要启动电路稳定后,输出才稳定,又要变化温度,如何仿真?

网友A:
两种方法
1,dc扫温度,但是电路你要给初始状态 使得电路启动
2, 瞬态扫温度,然后测量稳定后的输出,就得到输出与温度的关系了

网友:
瞬态TRAN温度,然后测量稳定后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1,dc扫温度,但是电路你要给初始状态 使得电路启动
2, 瞬态扫温度,然后测量稳定后的输出,就得 ...

瞬态仿真横坐标是时间,怎么扫温度,使用parametric  analysis扫温度吗,然后跑瞬态,用value函数把数读出来画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瞬态仿真横坐标是时间,怎么扫温度,使用parametric  analysis扫温度吗,然后跑瞬态,用value函数把数读 ...

是的

楼主:
多谢大佬的解答,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