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报错[RCUIPNA] Illegal references to $unit

楼主(2023-08-02):
使用vcs编译,报了这个错。

"References to the compilation unit are not allowed in packages.
Reference found in : $unit::UVM_ERROR"

指向的是语句`uvm_error(id, meesage)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在package中不能用这些uvm的宏打印信息吗?

网友A:
package是静态域,简单来说是放东西的,不是这这个域里用东西的。单独一个`uvm_error,被认为是一个执行过程,有动态的内存处理。可以给外部套上方法,如task里放err宏。这是一个方法声明,静态,并没有使用。在pack外使用这个方法。这个可能要根据编译的原理和内存处理上来看。不一定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不是没有import uvm_pkg::*;

楼主(2023-10-11):
引用 网友A:
package是静态域,简单来说是放东西的,不是这这个域里用东西的。单独一个`uvm_error,被认为是一个执行过 ...

感谢回复!这个是不是我的vcs选项里少了uvm相关的选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