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IC618与calibre内嵌lvs时出现难以理解的问题

楼主(2023-08-02):
我使用GF180nm的库创建了一个反相器的原理图,前仿真没问题,然后绘制Layout如图,DRC检查时只有密度错误,但是在LVS中各个port均未识别出,,。sp文件见附件
在最后显示各个port均未识别出,只有1,2,3,4

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LVS报错

LVS报错

Layout

Layout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啊第一次使用EETOP,.sp文件如下:
.SUBCKT nmosvar_3p3 G D SX
.ENDS
***************************************
.SUBCKT pnvar_1p8 PD NW SX
.ENDS
***************************************
.SUBCKT RFNMOS_1P8 D G S B
.ENDS
***************************************
.SUBCKT RFPMOS_1P8 D G S B
.ENDS
***************************************
.SUBCKT RFNMOS_3P3 D G S B
.ENDS
***************************************
.SUBCKT RFPMOS_3P3 D G S B
.ENDS
***************************************
.SUBCKT PNVAR_1p8V_rf pd nw sx
.ENDS
***************************************
.SUBCKT NMOSVAR_1p8V_rf G D SX
.ENDS
***************************************
.SUBCKT NMOSVAR_3p3V_rf G D SX
.ENDS
***************************************
.SUBCKT PNVAR_3p3V_rf pd nw sx
.ENDS
***************************************
.SUBCKT dnw pw tw sx
.ENDS
***************************************
.SUBCKT dnw_p pw tw sx
.ENDS
***************************************
.SUBCKT MIM_018IC TOP BOT SUB
.ENDS
***************************************
.SUBCKT inverter
** N=4 EP=0 IP=0 FDC=3
M0 4 1 3 3 nmos_1p8 L=1.8e-07 W=4.6e-07 AD=2.208e-13 AS=2.208e-13 PD=1.88e-06 PS=1.88e-06 NRD=1.04348 NRS=1.04348 m=1 par=1 $X=1410 $Y=-6880 $D=0
M1 4 1 2 2 pmos_1p8 L=1.8e-07 W=4.6e-07 AD=2.208e-13 AS=2.208e-13 PD=1.88e-06 PS=1.88e-06 NRD=1.04348 NRS=1.04348 m=1 par=1 $X=1410 $Y=-4760 $D=2
D2 3 2 nwp_p AREA=1.6956e-11 PJ=1.999e-05 m=1 $X=-350 $Y=-4005 $D=32
.ENDS
***************************************

网友A:
label 你打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 你打了么?

呜。这样算打了吗,我不确定label是否是对应层的

,但还是只有1 2 3 4

网友B:
网表是  VDD 你layout上好像都是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表是  VDD 你layout上好像都是小写

我改成全大写似乎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el 你打了么?

我generate的时候自动生成了

楼主:
我有一份有用的db文件但我不理解为什么有问题

楼主:
实际上我原本成功了一次,但是在我修改MOS管宽长比后,修改版图后便出现了这个问题,我lvs时指定原来的db文件就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的 Nsub 怎么没有在 newll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 Nsub 怎么没有在 newll里面?

呜,应该在啊,似乎我选中了导致颜色不一样了,DRC没报错呀,这是我成功了的那次版图,我不知道与这次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呜,应该在啊,似乎我选中了导致颜色不一样了,DRC没报错呀,这是我成功了的那次版图,我不知道与这次有 ...

这是版图

楼主:
我懂了,别把label打在drawing上

网友:
GF 工艺layout有专门的pin层,找到对应的层打上lable就行,区分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