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22nm poly density > 65%

楼主(2023-08-02):
在umc22nm的drc规则中,有一条:在20u*20u区域的poly1密度要小于65%,这条规则限制了大面积的poly电阻的使用。
对于一个较大的电阻阵列,很容易超出20u*20u的限制,此时的电阻阵列该如何处理?只能加大电阻的space吗,此条rule如果违背,又有何风险?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问FAB

楼主:
FAB肯定说不能违反。只是,有没有实际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最后怎么解决的,只能拉大space撑大面积吗?
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规避?

网友:
违背的后果得问代工厂。满足规则的做法只能是每个单位电阻之间的间距拉开,顺便查查AA的最小密度,在拉开的缝隙填上DUM AA以满足规则

网友:
不用拉开间距啊,电阻缝里塞dummy AA

楼主:
@fengrlove, 不拉开间距,电阻缝里塞dummy AA,这样,poly的密度还是会超过65%啊

网友(2023-12-02):
同问,电流镜阵列也很容易报poly density的错,管子稍微多一点就必须拉开距离

网友(2024-08-01):
请问这个poly密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们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能给些建议吗

网友:
您能分享这些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