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了软连接的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02):
LVS report 是这样的,还有软连接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改,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6                                                     net305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MNM13:b
       ** missing connection **                                  MNM14:b

--------------------------------------------------------------------------------------------------------------

  2    Net VSS                                                   VSS
       --- 1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50/M0(71.440,-153.54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0/M0(141.345,-200.115):b                               ** missing connection **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X138/M0(122.945,-201.115)  MN(nl5)                        MNM18  MN(nl5)
         g: 3                                                      g: net198
         d: 6                                                      d: net305
         b: VSS                                                    ** VSS **
         ** 6 **                                                   b: net305

--------------------------------------------------------------------------------------------------------------

  4    X151/M0(76.640,-153.540)  MN(nl5)                         MNM17  MN(nl5)
         g: 5                                                      g: net199
         d: 1                                                      d: net205
         b: VSS                                                    ** VSS **
         ** 6 **                                                   b: net305

--------------------------------------------------------------------------------------------------------------

  5    X140/M0(141.345,-205.725)  MN(nl5)                        MNM22  MN(nl5)
         g: 3                                                      g: net198
         d: 6                                                      d: net305
         b: VSS                                                    ** VSS **
         ** 6 **                                                   b: net305

--------------------------------------------------------------------------------------------------------------

  6    X153/M0(87.040,-153.540)  MN(nl5)                         MNM21  MN(nl5)
         g: 5                                                      g: net199
         d: IBN_BIAS                                               d: IBN_BIAS
         b: VSS                                                    ** VSS **
         ** 6 **                                                   b: net305

网友A:
输出设置里把FX选上,Calibre会给你提供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设置里把FX选上,Calibre会给你提供建议的。

下面箭头那个是net305

下面箭头那个是net305

下面箭头指的是net305,版图上VSS和net305也离得很远呢
**************************************************************************************************************

  1    Net 6                                                     net305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MNM13:b
       ** missing connection **                                  MNM15:b
       ** missing connection **                                  MNM16:b
       ** missing connection **                                  MNM14:b

--------------------------------------------------------------------------------------------------------------

  2    Net VSS                                                   VSS
       --- 1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50/M0(32.270,168.52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0/M0(102.175,121.950):b                                ** missing connection **
       M6(202.750,120.695):b                                     ** missing connection **
       M3(136.350,126.545):b                                     ** missing conn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