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通过电阻测量和通过电阻并联buffer测量一个电压哪个更准?

楼主(2023-08-02):
通过电阻测量和通过电阻并联buffer测量一个电压V1,哪个更接近V1?如果考虑V1有串联的寄生内阻呢?

网友A:
你这原理图完全不对呀。上面的图,电阻应该是并联,就像常用的万用表那样。万用表有输入阻抗,只会影响测电阻的精度,不会影响测电压。你下面这个图,接成正反馈了,铁定不工作。你想用跟随器做隔离,但跟随器也有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原理图完全不对呀。上面的图,电阻应该是并联,就像常用的万用表那样。万用表有输入阻抗,只会影响测电 ...

底下是负反馈, 正端变大,输出变大,负端变大,输出变小。底下环路增益大于上边环路增益整体就是负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