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调用 ADS 仿真错误

楼主(2023-08-02):
通过virtuoso调用ADS 进行仿真,出现如图错误信息,大家有碰到过没?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缺少工艺定义文件,每个工艺都不一样。spectre定义哪几种,ads中就都要加上。
类似下面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缺少工艺定义文件,每个工艺都不一样。spectre定义哪几种,ads中就都要加上。
类似下面这样:
...

感谢大佬回复,请教下ads中如何加上?

本人刚接触,新手,求指点

网友(2024-03-22):
增加netlist include之后为什么spectre生成的netlist里缺少管子的信息,导致出来的结果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