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用skill提取出来当前电路所有symbol的pin信息 并在固定pin上画线连一起

楼主(2023-08-02):
目前工艺4t器件转5t多了一个DNW的pin,如何用skill提取出来当前电路所有symbol的pin信息,在DNW pin上画线连一起。

网友:
一个为sch中的inst创建指定端口wireStubs的skill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53729-1-1.html

楼主:
电路里有pdk里调入的symbol和自己做的电路的symbol,skill怎么实现遍历当前电路所有ins。

网友A:
抓到筛选出符合的pin可以实现,连一次是怎么操作,没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抓到筛选出符合的pin可以实现,连一次是怎么操作,没思路‘

哦只要出一点线打一个相同的label ,但是这个出多长和出的方向不太好弄,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只要出一点线打一个相同的label ,但是这个出多长和出的方向不太好弄,容易短路
...

我想提取出来pin坐标,画一个名字为DNW的短线,skill不熟不太会弄,只要能把当前电路所有instance提取数来 然后for循环每个提取固定名字pin的坐标能提取出来就行,画线那个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