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的选择

楼主(2023-08-02):
请问大家,库里目前有1.8V和3.3V两种IO,在选择IO供电的时候有哪些需要考虑的呢?目前知道的是要考虑片外应用,比如IIC通信电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吗?
期待大家的指导~

网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点,模拟设计中有用到哪种device,尽量统一。
比如T家的22nm,1.8v的IO device 和2.5v的IO device只能2选一。但是1.8v和2.5v的device在IO里都可以支持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