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跑trans时D端电流和S端差别特别大

楼主(2023-08-02):
小弟在跑LDO的trans的时候,发现EA的Vref输入管(下面接了个复制功率管电流的管子)源端和漏端的电流差距特别大,能有几百nA,想问下时为什么呢,是因为栅处电容的影响么

网友:
B端口呢?

网友:
给电路和具体参数,几百nA很大吗,不给电路怎么知道,而且需要注意衬底是否漏电,功率管衬底漏个几百n我觉得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