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共模点很低(5mV)以下的r-to-r的运放设计

楼主(2023-08-02):
如题,想设计输入共模点很低的一个rail-to-rail运放,输出级负反馈的点也会在很低的一个状态(2mV),这样会导致输出阻抗很低很低很低,这种情况改怎么解决去改善。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双电源,或者单电源闭环大增益应用,保证输出级饱和,不进入线性区

网友B:
电荷泵做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或者单电源闭环大增益应用,保证输出级饱和,不进入线性区

你好。单电源闭环的应用,输出级饱和 这个太难了吧,浮动的栅 那边要保证恰好等于 Vth,这个该怎么实现咧,能和大佬加个好友讨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做负压

有想过,不太值得,还要去处理负压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单电源闭环的应用,输出级饱和 这个太难了吧,浮动的栅 那边要保证恰好等于 Vth,这个该怎么实现咧 ...

比如说闭环使用的运放,5mV输入信号放大100倍,输出电压就是500mV,输出级N管比较容易进入饱和区

网友:
输入好办,输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闭环使用的运放,5mV输入信号放大100倍,输出电压就是500mV,输出级N管比较容易进入饱和区
...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