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报错

楼主(2023-08-02):
一共有两个地,其中一个地被nw包起来,lvs可以过,但跑pex时显示lvs错误

网友:
错误的图可以贴出来,更直观
首先看一下,lvs,有没有软连接。两个地,有没有添加psub2识别层(区分不同的地)

网友:
既然你LVS可以跑通,检查一下PEX option和LVS option是不是设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