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种启动电路怎么分析?在哪下手?

楼主(2023-08-02):
这两种启动电路怎么分析?在哪下手?

网友A:
右图启动电路书上有介绍,启动的时候M6没开启,X点高电平。随后M6开启,X点电位下降,M5关断。

网友:
右边电路右半部分支路拉电流,给电流镜一个初始电流

网友B:
VDD给个上电过程,刚开始左上第二个管子关断所以漏极电压为0,左上第三根p管开,该管子漏端电压上升,启动右边电路,虽有左下npn开,左上第二管子开,启动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给个上电过程,刚开始左上第二个管子关断所以漏极电压为0,左上第三根p管开,该管子漏端电压上升,启动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图启动电路书上有介绍,启动的时候M6没开启,X点高电平。随后M6开启,X点电位下降,M5关断。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