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tre X 仿真器启动GPU加速到底需要啥license?

楼主(2023-08-02):
各位好,刚刚安装了最新版的 Cadence Spectre 23.10.063,这个版本的 Spectre X 仿真器引入了gpu 加速的功能。但这个功能具体需要用到哪个 license 软件自带的文档并没有提到,只是让去联系Cadence 的官方客服支持。

不知哪位大佬已经试过这个功能,麻烦相告一下具体需要什么名字的 license feature 才能用GPU加速。

楼主:
我自己回答一下,是“Spectre_X_GPU_MMSIM_Enabler” ,而且GPU要事先安装好CUDA套件和对应的驱动,CUDA版本号还不能高了,11.1 就可以了。

网友:
請分享使用的經驗, 機器安裝配置, 與使用 GPU加速 模擬的前後, 模擬需時減少多少時間.
目前也考慮未來循此路徑加速.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回答一下,是“Spectre_X_GPU_MMSIM_Enabler” ,而且GPU要事先安装好CUDA套件和对应的驱动,CUDA版 ...

大佬,貌似只支持NVDIA的那几款GPU是吧,这个不仅贵,还很难拿到吧,请问用起来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大佬,有对比过效果没?能快多少

网友:
大佬,请继续分享使用心得

网友:
GPU好像稳定性也不好

网友A:
在这帖子里报告一下:根据LZ给的FEATURE,用一个后仿简单做了一下测试(Spectre X 双cx设置)。找了块RTX-3060-12G,较弱。单卡,能够跑起来,显示该卡GPU占用率80%左右,3060 170W的功耗才用了50多W,显然没有跑满,显存也没有跑满。nvtop截了图供参考。
与不开+gpu对比,速度不如缺省开8线程的CPU,不太令人满意。大概率是因为RTX系列的游戏卡是单精度卡,用于仿真计算效果不佳。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显卡?效果如何,哪位坛友大佬有双精度计算卡测一下?

nvtop

nv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帖子里报告一下:根据LZ给的FEATURE,用一个后仿简单做了一下测试(Spectre X 双cx设置)。找了块RTX-3 ...

我这两天刚刚腾出手来试,随便跑了一个前仿,情况跟你看到的类似。目前GPU加速功能还很鸡肋,GPU占用率能到50% 左右,显存在总的12GB中只占了2.8GB左右,GPU功率只有50w。我的GPU 是 RTX 4070,CUDA套件是11-8。Spectre X 的 preset 也是 cx。

结果通过GPU跑的耗时居然高达默认的8线程通过CPU 跑 Spectre X 仿真耗时的3倍开外~!可见这块儿应该还只是一个半成品,等它今后改进吧。

网友A:
应该是和GPU的双精度fp64的计算能力有关,上次3060测完后,又找了块3090,还是不行。这样子的话所有消费级游戏卡即便是4090也不适用了。然后又去找了块fp64还不错的Tesla P100(相当于10系顶配的计算卡),又插到服务器里,结果要求Cuda Capability 7.0以上,用不了。
那只能去找Tesla V100或Titan V以上(至少20系的计算卡)。
论坛里哪位有兴趣测一下Tesla V100或Titan V,可以把加速效果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天刚刚腾出手来试,随便跑了一个前仿,情况跟你看到的类似。目前GPU加速功能还很鸡肋,GPU占用率能 ...

3090测过了,和你上图的4070差不多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GPU的双精度fp64的计算能力有关,上次3060测完后,又找了块3090,还是不行。这样子的话所有消费级 ...

以我粗浅的理解,应该不是非要 fp64 双精度单元不可的问题。的概率还是 Cadence 刚往GPU 加速这块儿去做,目前还只是一个试水的Feature 而已。待成熟了之后,不管是Cadence自己的 docs 也好,或者是官方论坛也好,一定会有人提出这个性能问题,然后Cadence这边儿应该会有推荐的GPU配置,到时是不是非要双精度浮点能力强的GPU便可知晓了。

网友(2024-01-28):
先说结论:用这个feather 必须上fp64 双精度单元. 单精度的游戏卡,直接排除了.
其次提供一个数据参考点: 单位服务器配置: 9654 双路+ A100 80GB SXM*4
后仿网表没到10G 以上 不需要用这个, 反而慢.
实测的电路 1.256路的TI ADC; 512路seders. 都用4路GPU的情况下, sprctreGPU比华大慢5%. 和64核纯cpu对比, 快了12倍左右. sprctre 跑一周的, 基本上GPU加速的都能在大半天结束战斗.
对并行电路极度友好,试到最快的能加速15倍,最慢的有八倍。目前非常挑电路的构架。比如说seades 512路, 这种都能加速15倍.  对串行的加速最慢有到1.4倍.

最后, 瓶颈2从来不在于卡, 而是电费. 跑的时候, 功率全部拉满,sensor一下 单卡功耗都是370W 左右. 多次撞功率墙降频.   还得是服务级水冷才能压得住. 目前对并行电路优化已经不错了.

网友(2024-03-07):
比较有参考价值

楼主(2024-05-28):
再更新一下,我们刚上的华大九天的 Empyrean ALPS-GT 8GPU 加速服务器,包含A100 GPU 40GB 显存 x 8 ,对比跑了一下 Spectre X 和 华大自己的 ALPS-GT 的 GPU 加速。差异还是很大的,大致上说一下就是 SPECTRE X 目前在GPU 加速这块儿做得还不行,属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Spectre X 现在最多支持单路仿真使用6个GPU,所以如果你自己设施 +gpu=8 是无法执行的。第二,对于具体的电路来说Spectre X 在实际调用GPU运行仿真之前会对电路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告诉你它评估的结果你这个电路适合使用几个GPU。比如它评估你这个电路适合使用4个GPU,而如果此时你设定了 +gpu=6 ,仿真直接退出。这个评估的过程的耗时是相当长的,一旦退出之后你修改了 +gpu=4 之后,还需要重新执行一遍。而华大这边儿ALPS-GT 仿真器性格则完全不同,其实华大从V100时代就开始整支持GPU加速的仿真器了,现在已经演进了很久,不像Cadence 那样是2023年后半年才推出的 Spectre X 支持GPU加速的feature. 华大这边儿的GPU加速仿真器即ALPS-GT就可以随便设置单个仿真器所使用的GPU的数量,当然是越多跑的越快,但代价就是同样的一个电路如果你给它8个GPU来跑那么每个GPU的utilization 就不高,可能就是50%左右,整体上8GPU Server的算例利用率就不够高。GPU 拿来跑仿真是独占的,一个进程占用了某块儿GPU,其他的仿真进程就只能等着。我们目前的实践总结还是每个人设定2路GPU仿真,8路GPU总计可以跑4路仿真这样比较合适,所有GPU的utilization 都能达到70%左右,功耗很低(单路GPU不超过150W)。因为GPU仿真基本上只用到GPU 的 FP64 单元,所以即便SXM 接口的A100GPU TDP 被配置到400W,也不用担心,根本跑不到那个功率。那么唯一值得担心的就是钱了,华大的这套GPU服务器卖得可不便宜。当然你可以自己攒一台多GPU服务器,然后软件方面用破解的 Spectre X,但它目前的状况还很原始,远不如华大的这套好用。

楼主:
上一张图,这就是我们的ALPS-GT 8 路A100 在跑仿真,这张图上反应正在运行的仿真进程有4个,每个占两路GPU,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每个GPU的Utilization、显存的占用以及功耗都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一张图,这就是我们的ALPS-GT 8 路A100 在跑仿真,这张图上反应正在运行的仿真进程有4个,每个占两路GPU ...

如果计算只用到GPU 60、70W功耗,其实意思不大了。
相当于都不需要外接供电的低端显卡的功耗。(75W以内)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深入分析一下。首先需要了解你所做的仿真, 需要什么样的计算?定点浮点?轻量并行?GPU只适合简单且高度并行的计算,否则是达不到加速目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计算只用到GPU 60、70W功耗,其实意思不大了。
相当于都不需要外接供电的低端显卡的功耗。(75W以内) ...

不是功耗的问题,而是通过使用GPU 来跑仿真到底能在仿真性能上带来多大的提升。

网友:
为什么 x+gpu 经常遇到收敛性问题呢

网友B(2024-10-29):
问一下,楼主。有spectre 23.10.063版本安装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张图,这就是我们的ALPS-GT 8 路A100 在跑仿真,这张图上反应正在运行的仿真进程有4个,每个占两路GPU ...

应该是电路规模不够大, 对GPU 负载小, 我试了156路的一个结构  也能把V100负载搞到220W, 显示92%的利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有spectre 23.10.063版本安装包吗

那是比较老的版本了,网上一艘一大堆。

网友C(2025-01-02):
请问下自己配个8卡V100的服务器可以跑alps g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自己配个8卡V100的服务器可以跑alps gt么?

应该是可以的,我们的ALPS  GT Server 是从华大买的,但我分析应该自己装一套也是能用的,你可以先买一块儿GPU试一下,万一不行咸鱼出掉也亏不了多少。

网友D(2025-07-16):
有没有大佬贴一下具体跑的命令行?

网友:
感谢,并行化玩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2025-09-03):
引用 楼主:
再更新一下,我们刚上的华大九天的 Empyrean ALPS-GT 8GPU 加速服务器,包含A100 GPU 40GB 显存 x 8 ,对比 ...

请教下,virtuoso界面如何调用G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大佬贴一下具体跑的命令行?

+preset=cx +postlpreset=cx +mt=16 +gpu=2 +gpudev  0,1

网友:
引用 楼主:
+preset=cx +postlpreset=cx +mt=16 +gpu=2 +gpudev  0,1

请问top级混合电路能是否GPU跑起来吗?

AMS仿真virtuoso界面中setup=>environment 没有User Command-Line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