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Hspice仿真直流工作点和蒙特卡洛失配贡献

楼主(2023-08-02):
先前在学校一直用的IC617 adel 做仿真,工作需要换用hspice跑仿真。

1、想请问一下,用hspice做仿真有没有办法像adel一样,把直流工作点信息annotate到schematic里相应器件的旁边?
2、还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办法像adel一样跑完蒙特卡洛,可以把每个管子对失配的贡献显示出来?
3、也希望大佬们指点一下,哪里有hspice相关比较全面的仿真资料。谢谢!

网友:
1,2 都可以. 但前提是把Hspice集成到Cadence ADE里面, 具体信息可以参考hspice的帮助文档: "HSPICEIntegration to Cadence 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
ch7 "Printing and Plotting Results"
Ch8: Monte Carlo in the HSPICE Integration

3. 帮助文档

网友:
1 不能,除非你用cadence图形界面调用hspice才有可能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2 可以,看MC结果报告就行
3 hspice安装目录下有详尽的doc资料

网友:
或许这个可以作为入门资料: https://bbs.eetop.cn/thread-6638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