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tch up 测试疑惑

楼主(2023-08-03):
在Latch up I-Test测试的时候,为什么输入引脚需要加VmaxOP或VminOP,而输出引脚就只需要悬空呀
我的理解是输入引脚如果悬空,在进行单一输入引脚的电流测试时,旁边的I/O可能产生过充或过放的情况,从而有可能导致Latch up发生,但输出引脚悬空的解释我就不太理解了,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LU的,使用MK2 还是自己加资源;
LU分为V test和I test,V test测试Power abs 电压;
I test 测试时除了待测PIN,其他I/O PIN需要设置High 和low, 状态高的电压是按照pin脚max 电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LU的,使用MK2 还是自己加资源;
LU分为V test和I test,V test测试Power abs 电压;
I  ...

也就是说其实不用太过在意区分输入信号引脚还是输出信号引脚的意思吗?
只要他们有相同的操作电压,输入和输出引脚都可以设为一个引脚组进行I-Test测试对吗?

网友B(2024-09-26):
想问下输入pin pull H or pull L,输出pin floating,那输入输出pin呢,当input还是output

网友(2025-11-21):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输入pin pull H or pull L,输出pin floating,那输入输出pin呢,当input还是output ...

我也想问I/O定义到底算输入还是输出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