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采样ESR的信息到LDO内

楼主(2023-08-03):
大家好,ESR在大范围变化时,LDO的稳定性很难保证,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将ESR的大小信息采样进来,进行相应的补偿?谢谢

网友:
额 厉害 这种想法挺好 不过确实不知道怎么实现 ESR是寄生的电阻 你可以看看ESR是怎么实际测量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直接检测ldo的输出稳不稳定不就行了,不稳定就调,调到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