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仿真分析详细说明

楼主(2023-08-03):
本人模拟小白,想请问模拟IC的仿真分析有多少种?能否具体讲讲(如瞬态,交流,蒙特卡洛等)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估计很难有人愿意给你讲清楚,因为这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明白的。
如果只是想知道有多少种,看EDA软件上的选项不就行了。
如果想知道每个仿真分析是干什么用的,建议自己查书看看了,或者直接查看EDA自带的说明手册。

网友:
买本仿真的书看看,里面有详细解释,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估计很难有人愿意给你讲清楚,因为这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明白的。
如果只是想知道有多少种,看E ...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
确实很多种,没法说明的,一般就是dc  ac  tran
有些就得加 stb  noise pss pnoise  ======

网友:
可以参考这本书的章节
模拟电路的计算机分析与设计——Pspice程序应用
https://bbs.eetop.cn/thread-68913-1-1.html

网友B:
another book using cadence ADE & spectre
https://bbs.eetop.cn/thread-952732-1-1.html
第3章 ADE仿真基础与范例分析 3.1 ADE仿真功能概述 3.2 交流小信号分析 3.2.1 交流分析概述 3.2.2 交流仿真实例 3.3 瞬态仿真 3.3.1 瞬态仿真概述 3.3.2 瞬态仿真实例 3.4 直流仿真 3.4.1 直流仿真概述 3.4.2 直流仿真实例 3.5 噪声分析 3.5.1 噪声分析概述 3.5.2 噪声仿真实例 3.6 零极点分析 3.6.1 零极点分析概述 3.6.2 零极点仿真实例 3.7 S参数分析 3.7.1 S参数分析概述 3.7.2 S参数仿真实

3.8 小结 第4章 ADE高阶分析与仿真 4.1 蒙特卡罗分析 4.1.1 蒙特卡罗分析基础 4.1.2 蒙特卡罗仿真实例 4.2 工艺角分析 4.2.1 工艺角分析基础 4.2.2 工艺角分析实例 4.3 参数分析 4.3.1 参数分析基础 4.3.2 参数分析实例 4.4 小结 第5章 运算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other book using cadence ADE & spectre
https://bbs.eetop.cn/thread-952732-1-1.html
第3章 ADE仿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