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自动弹出对应schematic?

楼主(2023-08-03):
layout绘制初期与schematic建立了XL关系,

之后在layout操作时 shift+x   或  x  后,相对应的XL关系的schematic会自动弹出。
因为 shift + x 或 x 过于频繁,弹出窗口很影响,有没有办法取消弹出?

网友A:
options->connectivity里面的no schematic选上

网友B:
layout的上方栏目options-Layout XL 打开的general栏目里面选 no 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connectivity里面的no schematic选上

option -> connectivity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的上方栏目options-Layout XL 打开的general栏目里面选 no schematic

感谢 解决 !!

网友:
option- layout xl open with 选择 no 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