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差分信号的解决?

楼主(2023-08-03):
对于差分信号的连根线我们都会非常注意其寄生与噪声的影响。

但我目前也仅限于在某运放模块内部 或者说差分对周边的范围内,
这两个信号接到比较远的地方之后,并且是两信号分别接过去的,这样长距离的走线,大家是如何处理差分信号的保护措施的?
感谢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解决就是,不要长距离走线,连到哪的哪几个管子都放近, 两根线互相靠近就行,其他线可以稍微远离。

网友A:
走线近 做好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近 做好屏蔽

好的,大蛋

网友B:
楼上在卖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在卖萌吗

他风sao的狠

网友:
确实放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