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rtuoso产生大量cache不回收如何处理

楼主(2023-08-03):
近期公司随着研发的增长,virtuoso所产生的大量缓存文件写满cache导致影响virtuoso程序的运行形成卡顿现象,这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描述的更清楚点?
如果是 内存的话,那没办法,你只能分不同的用户去不同的服务器
如果是 硬盘上的缓存文件,那就写个脚本,定期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更清楚点?
如果是 内存的话,那没办法,你只能分不同的用户去不同的服务器
如果是 硬盘上的缓存文件 ...

那这种就只能通过linux的定时自动清理计划去清理吗?virtuoso没有相关回收机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就只能通过linux的定时自动清理计划去清理吗?virtuoso没有相关回收机制吗?
...

什么格式的文件,你指的是?
cor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格式的文件,你指的是?
core吗

什么格式的我这边倒是没记太清楚,只是把linux的cache手动清理之后virtuoso程序的运行才会变的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格式的我这边倒是没记太清楚,只是把linux的cache手动清理之后virtuoso程序的运行才会变的好一点
...

那只能写脚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写脚本了

大佬方便加下QQ吗?或者你加下我 27587517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方便加下QQ吗?或者你加下我 2758751731

很多年不用qq了。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不用qq了。汗

哈哈哈 那大佬加下我VX:Juni_roi

网友B:
重启大法可以清掉内存占用,现在发现spectre trans仿真不能自动释放内存。cache文件可以让用的人定期手动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大法可以清掉内存占用,现在发现spectre trans仿真不能自动释放内存。cache文件可以让用的人定期手 ...

是啊 我也发现了,不能自动释放内存,只能想办法走自动化定时任务了,难崩

网友C:
手动清一下,执行 sync && 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清一下,执行 sync && 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手动清理还需要root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