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集成到Virtuoso后,运行时报错Exporting layout failed

楼主(2023-08-03):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socket number的问题,相当于一个连接接口,接口号都不对,怎么可能运行起来啊!!好像还有其他类型什么connected ....... 什么问题也是通过该方法可以尝试解决掉的。

把Virtuoso的socket改成和calibre一样的就可以了,一般是9189(Virtuoso里面的5000,这是不行的)

网友A(2023-10-19):
我把两个socket改成一致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两个socket改成一致了也不行。。

重启过吗?  再检查一遍呢?

网友:
问一下virtuoso的socket该怎么修改,修改calibre的socket可以吗

网友B(2025-05-16):
我改成9189怎么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成9189怎么不行呢

没问题的呀,应该是可以的,重启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呀,应该是可以的,重启一下呢

已经解决了哈哈,我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C(2025-07-20):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哈哈,我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好像是把验证文件的runset覆盖了验证文件,导致检验验证文件时出错,但我不确定,因为过去很久了我也想不起来什么原因